LVDT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5-06-11):
请教下LVDT位移传感器 有哪位大神使用过? 如果采集和标定(电压和行程的关系,因为输出的是正弦交流信号)

楼主:
通过检波电路可以实现,主要是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有精度怎么保证!!求大神指导

网友:
找个商用板卡研究下

网友(2019-12-21):
    和磁致传感器的原理一致,应该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