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控耳机原理

楼主(2015-06-11):
请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线控耳机原理图是否OK,主要是实现安卓手机的上下曲,播放暂停等功能。如何修改能使用性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另外,MIC+(TP6)脚是否需要加ESD管,如不加ESD管会不会在使用过程中把MIC打死,感谢!

网友:
【请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线控耳机原理图是否OK....】

沒看見圖啊!怎麼看? 看啥?    >_<|||      Orz

楼主:
上传线控耳机电路图如附件,图片要有链接地址,昨天刚注册的账号,还不知道怎么玩。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感谢!

网友:
ESD管要放在M1旁邊,放遠了防護ESD效果會打折扣的。看你的耳機想賣那兒? 潮濕的區域,不放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要是到了北方或是歐洲、米國,不放ESD管用沒多久肯定會死給你看。
如果按鍵旁邊有縫隙,嘿嘿...那ESD管不是放一個就能解決的。

线控耳机要配合手機端的辨識去修改。通常是硬件固定後,看看按壓不同的按鍵所得的分壓值,是不是有足夠餘量使軟件容易區別。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之前我拆了很多安卓线控耳机,发现里面都没有上ESD管,故为了省成本我也没放上。上次工厂做了1K,发现有几十个MIC不良,经厂商分析为FET损坏(ESD静电损坏)。请问这些厂商不加ESD管,不担心打死MI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之前我拆了很多安卓线控耳机,发现里面都没有上ESD管,故为了省成本我也没放上。上次工厂 ...

上聯  壞了才有理由可以買更新更酷更好的耳機,
下聯  可以促進人民消費擴大內需提振經濟市場。
橫批  下次不賣這家的產品。    >_<|||

楼主:
耳机插头的左,右,地,MIC这4个脚都是裸漏在外面的,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也有可能拿到它,请问人的静电会把MIC打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插头的左,右,地,MIC这4个脚都是裸漏在外面的,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也有可能拿到它,请问人的静电会把MI ...

你可以拿打火机打一下

打火机是4WV的高压啊,都是要死翘翘的

网友:
用打火机来打静电,嗯。。。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打火机来打静电 good

网友(2015-09-23):
用打火机来打静电,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