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报告问题

楼主(2015-06-11):
为什么从波形上看有过冲下冲但是生成报告或者measurement type中却没有过冲下冲数值??

网友A:
应该是你理解的与软件理解的不一样。或者是还没有达到软件设定的值

网友:
哪个组件生成的报告,speed2000? system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理解的与软件理解的不一样。或者是还没有达到软件设定的值

回版主:是system SI的仿真报告,如图所示 DQ信号还是有过冲的。为什么仿真报告中显示no measurement possible?

网友(2022-08-29):
引用 楼主:
回版主:是system SI的仿真报告,如图所示 DQ信号还是有过冲的。为什么仿真报告中显示no measurement pos ...

楼主,你这波形为什么DQ最高值只有0.75V,按道理应该要到1.5V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