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2.0&3.0远距离传输,参考时钟怎么处理

楼主(2015-06-12):
现在要搞得是PCIE信号使用PCIE线缆远距离传输,电缆两端信号线采用signal repeater芯片处理。但是现在一直不确定参考时钟怎么处理,是直接用电缆传输,还是可以不传,再或者还是要加芯片驱动???有没用相关资料啊,找了很久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no ssc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B:
如果是线缆,那么应该是有加入clk的吧。这个clk需要作为data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线缆,那么应该是有加入clk的吧。这个clk需要作为data的参考。

线缆是有参考时钟的信号接口的,但是现在比较犹豫怎么接。是加buffer接上;还是直接接;还是干脆不接,在从设备端直接弄个100M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缆是有参考时钟的信号接口的,但是现在比较犹豫怎么接。是加buffer接上;还是直接接;还是干脆不接,在 ...

线缆上有时钟信号,最好就接上,估计要用buffer,跟你的线缆衰减有关系,pcie要求参考时钟的边沿速率在一定范围内。
ssc是指扩频时钟的意思,如果线缆上不传输时钟信号,那么host和设备都必须使用非ssc的时钟,但是这样可能会造成EMI问题。你设计上要能够支持非ssc时钟模式,这样作为你万一时钟传输不成功的一个备案。
我也没做过长距线缆,只能从原理上给你以上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缆上有时钟信号,最好就接上,估计要用buffer,跟你的线缆衰减有关系,pcie要求参考时钟的边沿速率在一 ...

恩,我现在的想法和你差不多,先试试吧

网友C:
如果距离太远,我建议时钟还是放在终端产生,选择符合PCIE2.0、3.0的时钟即可。只是用来做参考REFCLK。取哪里的都没关系,重要的是要符合时钟规范。PCIE使用HCSL类型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距离太远,我建议时钟还是放在终端产生,选择符合PCIE2.0、3.0的时钟即可。只是用来做参考REFCLK。取哪 ...

我现在的想法是两种方法都做在板子上,调的时候都试一下。听说2.0与3.0在远距离传输时 对于修复时钟的要求不太一样,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用异步时钟模式

网友D:
你的远距离是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远距离是多远?

10米的线缆,SAMTEC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米的线缆,SAMTEC的

其实有个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般PCIE3.0 2.0在INTEL的设计上会说明让其走线长度不得超过多少多少MIL,大概就在10000mil的样子。如果是PCIE3.0用10米线长传输  我表示有点堪忧啊~~~

举个例子吧,miniSAS(SAS3.0,6Gb)线缆有0.7米和3米的。使用3米线缆就发现SAS信号比较差了,眼图很差,这个我以前做企业级存储设备时候测量过的。高频分量在远距离传输损耗太大。所以你要用10m线传输PCIE的话,我觉得不靠谱,感觉这个方案本身可能就有问题。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调查下,有没有人像你这么干过,如果有,那么有没有加过说明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个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般PCIE3.0 2.0在INTEL的设计上会说明让其走线长度不得超过多少多少MIL,大 ...

10米就不要试了,建议3米以内。我有这个问题专门找人咨询过,3米基本可用,5米已经无法接受。如果10米,可以考虑走光。

网友:
时钟应该是需要传输的。

网友E:
PCIE时钟必须基于同步时钟源,我原来做过的方案是采用FPGA XC5VLX110T调用ROCKET I/O中的PCIE核与计算机进行PCIE通讯,必须采用计算机主板发过来的时钟,如果在板上FPGA使用时钟IC产生100M异步时钟,则整个PCIE链路无法初始化。还有在VPX系统中,设备板与主系统板之间的PCIE通讯也是同样的情况,必须采用系统板发送过来的时钟才能完成链路的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IE时钟必须基于同步时钟源,我原来做过的方案是采用FPGA XC5VLX110T调用ROCKET I/O中的PCIE核与计算机进 ...

我打算投板试一下呢。PC传过来的时钟你加BUFFER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投板试一下呢。PC传过来的时钟你加BUFFER了吗?

你说的长距离传输的情况我没有实际项目经验,个人觉得可以加BUFFER。

网友(2016-01-15):
楼主,半年过去啦,你这个项目做完啦吗?10米的线缆传输验证啦吗?给个答案啊,坐等楼主回复。

网友(2016-04-10):
mark一下,公司的也是长距离线缆出问题了。参考参考

网友(2019-11-08):
一直没有搞清楚参考时钟的作用

网友:
IDT PCIe 2.0 Repeater + PCIe 3.0 Retimer

https://www.idt.com/us/en/products/interface-connectivity/signal-integrity-products/

這東西有幫助嗎?

网友F(2019-12-30):
引用 网友E:
PCIE时钟必须基于同步时钟源,我原来做过的方案是采用FPGA XC5VLX110T调用ROCKET I/O中的PCIE核与计算机进 ...

你好,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板子得FPGA设备和arm设备无法相互通信,这两个设备是利用得PCIE总线进行相连的,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板子得FPGA设备和arm设备无法相互通信,这两个设备 ...

    clk buffer是否有加上,另外方案也必须跟得上,pcie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