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部分电路图??

楼主(2015-06-12):
个人看这种做法重复了

网友A:
恕我眼拙,我看不出來有重複的零件,也看不出來有重複使用電路。

我的猜測是 :當初設計者時想要用按鍵或 Hall Sensor 來當某信號觸發事件。
(1)KEY 是 input,active high,經由 Q8 反向進入 PIO0;
(2)Hall Sensor 也是進入 PIO0,但是有經過 J56 和 J59 做選擇要不要進入 PIO0。
以上二者信號進入 PIO0(在 PIO0 做一個 Wire AND 功能),由CPU去做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眼拙,我看不出來有重複的零件,也看不出來有重複使用電路。

我的猜測是 :當初設計者時想要用按鍵 ...

您看啊,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有SW7开关在所以D12那一边不管有没有电压都不会起到作用呀。第二个U7的1脚IN连接到VBAT,但它的2脚OUT也连到VBAT呀,这样U7也不起作用呀?如果是选择的话那怎么都上元件了呢?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2脚那是上拉电阻,看来你连个都不懂,基础还差的很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啊,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有SW7开关在所以D12那一边不管有没有电压都不会起到作用呀。第二个U7的1 ...

第二个U7的1脚IN连接到VBAT,但它的2脚OUT也连到VBAT呀,这样U7也不起作用呀?
=> U7 PIN2 是 O.D(Open Drain) 或 O.C(Open Collector) 型態的輸出,所以要經過提升電阻接到電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