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DDR仿真的 rise time

楼主(2015-06-12):
DDR 仿真中 analysis options 中 rise time 需要自己设吗?设了这个好像没有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设置,自己算出DDR的Rise time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我把rise time 设成300ps后再仿真为什么波形rise time没有改变?还有我同样抽取了2根数据线,1根有2个过孔,1根没有过孔,反而是有过孔的线S21 DB更小(在800HZ时有过孔的-0.16DB,没有过孔的-0.34DB),是不是还要设置过孔的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我把rise time 设成300ps后再仿真为什么波形rise time没有改变?还有我同样抽取了2根数据 ...

via model 也是要设置的。至于损耗小,是整段小,还是800MHz的频点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a model 也是要设置的。至于损耗小,是整段小,还是800MHz的频点小呢?

敢问菩提老祖,过孔在powersi里面怎么设置模型,我如果提取pcb的s参数,是否需要设置,怎么样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设置,自己算出DDR的Rise time

    ddr的rise time 也是 10-90时钟周期 T 吗,,还是会更小一点,应该怎么样算呢,,,菩提老祖,,

楼主:
    回版主,损耗小是整体损耗小,所以觉得是自己没设置好。在提取S参数之前只设置了叠层,电源和port(负极选了离正极最近的GNDpin如图),至于过孔模型如图只设置了outer coating material 种类 。

楼主:
    仿真波形的rise time 多少是由IBIS模型决定的吧?仿出的波形上升沿比较抖,请问软件中可以调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菩提老祖,过孔在powersi里面怎么设置模型,我如果提取pcb的s参数,是否需要设置,怎么样设置呢,,
...

via主要是由PCB转化的时候得到的参数,在PowerSI中主要是设置您的plating。具体设置在上面的帖子中已经有,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波形的rise time 多少是由IBIS模型决定的吧?仿出的波形上升沿比较抖,请问软件中可以调节吗?

不仅由IBIS决定,还取决于你的仿真速率和trace长短,via数量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损耗小是整体损耗小,所以觉得是自己没设置好。在提取S参数之前只设置了叠层,电源和port(负极选 ...

楼主,你这样讲,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说长度是否一样,我可以问我是不死你的长度不一样呢?按理说同一块板子,如果长度一样,其损耗不应该有via的会比没有via的整体偏小。是不是会有很多谐振点呢?能否把spd文件发出来看看。值得怀疑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讲,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说长度是否一样,我可以问我是不死你的长度不一样呢? ...

好的。请版主帮忙看下DQ7的损耗明显比dq12和DQ14小。按理说DQ7应该跟DQ4的损耗差不多的。他们都是2个过孔,等长也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讲,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说长度是否一样,我可以问我是不死你的长度不一样呢? ...

版主大大,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884-1-1.html这个问题也帮忙回个呗。

网友:
    不错,,菩提老祖,牛逼啊

网友(2015-07-15):
引用 楼主:
    好的。请版主帮忙看下DQ7的损耗明显比dq12和DQ14小。按理说DQ7应该跟DQ4的损耗差不多的。他们都是2个过孔 ...

    d4,d7 d12 d14

网友(2016-02-19):
    学习中,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