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线参考层的问题

楼主(2015-06-12):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哈。
对于几个G的高速线,参考层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参考地层,这是比较常规做法。另外一种是参考power层,这种做法也比较多。不知道哪一种较好?他们有没有较大的差别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参考GND,但是如果没有完整的GND参考,那么也是可以选择参考power层的,但是这个时候最好要有最短的返回路径。最大的差别就是噪声的问题。

网友:
对于几个G的高速信号还是不建议参考Power层,因为电源的噪声会叠加到信号上去,尤其对于电流比较大或者电压比较高的Power层,我们有个一个失败案例,就是将PCIE信号参考了19V电源,导致PCIE设备无法找到。对于参考低电压小电流的Power层,也应做到不要跨电源分割。

网友:
对高速信号而言,电源和地如果不包含噪声,它们产生的效果近似一样,只是电源的回流路径会长一些,它们的最终都要流向地(信号在芯片内部参考地,所以回流必须到达地);而电源和地上都是有噪声的,地是无源的,它上面的噪声全部来自其他网络,电源是有源的,除了其他的网络的耦合,还有电源芯片引入的噪声;至于谁的噪声更大些,这个不好说;通常认为地作为参考面好些

网友:
选地是因为,所有的芯片也是以地管脚为参考,这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尽量忘记地的概念吧,只记住其为端口的其中一个负馈点。
电源也可以,因为交流中电源和地是等势的,前提是电源和地事实上是等势的,所以才会有PDN设计一说。

网友B(2015-07-29):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参考GND,但是如果没有完整的GND参考,那么也是可以选择参考power层的,但是这个时候 ...

请问你说的选择参考地,意思是在PCB叠层设计时,通过控制信号层离GND层近,离POWER层远来实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的选择参考地,意思是在PCB叠层设计时,通过控制信号层离GND层近,离POWER层远来实现的吗?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是布线在内层,其可以参考两面,但是有一个是主要参考面。因为谁离信号近,它就与谁亲

网友:
就近原则,一般板内的高电压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