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 ADS 查看 S参数

楼主(2015-06-12):
从厂商那里要了一个S参数模型,想用 ADS 看一下曲线图,怎么操作?

网友:
先做一个原理图,再进行S参数的仿真,然后查看数据,单端或者是差分都可以。懒得看软件,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楼主:
谢谢了,最后还是用powersi看了,发现powersi查看S参数曲线的功能还是蛮强大的

网友A(2016-02-18):
ADS不是直接就能看吗?强大到你无法想象工具栏上就有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不是直接就能看吗?强大到你无法想象工具栏上就有按钮

现在知道了,ADS查看曲线的那个界面也可以导入其它s参数,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2021-01-08):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了,ADS查看曲线的那个界面也可以导入其它s参数,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能加个好友么,也是在学校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