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在SW和VOUT间的C13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6-12):
    串在SW和VOUT间的C13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同步BOOST,输出PMOSFET并联电容,应该跟纹波与EMI有关系。

网友:
    对于一般的DCDC好多都有这个boost引脚,boost顾名思义升压,抬高。个人观点:1.依规格描述,这颗IC兼升压输出功能(一般电池3.3-4.2)及电池降压buck充电两种功能,所以在这里Vout引脚一个是提供升压输出,另外就是担任降压中的boost(自举电荷泵)的作用2.两种工作的切换由csp、csn差分检测,由内部开关控制
补充:对于一般的降压BUCK,高边mos和低边mos均采用NMOS(内阻损耗小),这样就会出现高边NMOS需要一个比输入电源电压高的栅极电压来驱动,而往往这里的10nf左右的自举电容就可以将栅极电压抬高。已附相关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BOOST,输出PMOSFET并联电容,应该跟纹波与EMI有关系。

    这个芯片外接负载后,输出电压被拉低,但去掉这个电容后,电压就正常了,很奇怪

网友:
    升压时这颗电容我觉得不应该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外接负载后,输出电压被拉低,但去掉这个电容后,电压就正常了,很奇怪

这个你要问他们,不太理解。然后你会了,过来教教我,

网友:
    芯片手册没介绍吗

网友:
    看不清楚C3,4,5,6的容值,到uF了吗?感觉C9和C13起着类似的作用。。。有芯片内部框图吗?看外围猜不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