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BGA 漏丝印影响贴片吗

楼主(2015-06-12):
大神求助:PCB出图时, BGA 丝印漏了,会影响SMT贴片对位吗? BGA是0.8mm间距的DDR3芯片

网友(2015-07-14):
我们前几天有个BGA的丝印框做偏了,是向一边偏的,有影响吗,这个。。。

网友:
丝印框不要偏移到焊盘上就可以了。对贴装没有影响。影响坐标的因素是基准点。

网友(2015-08-17):
很多公司都是不做文字这一层的

网友(2016-01-15):
不影响贴片;; K) {0 A: k' e
但不利于后续的返修。

网友:
个人理解文字标识只用于后续检修方便,贴片时还是根据基准点定位的。

网友(2016-04-20):
    漏丝印对贴片是没有影响的。贴片设置时,是针对焊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