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介绍及设计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5-06-12):
FPC软板介绍及设计注意的地方

.FPC软板特点

随着电子产品市场越来越大,电子产品的不断升级更新,“轻、薄、短、小”和立体化组装已成为当今电子产品的发展主流。而作为电子元件载板的FPC,符合电子产品越来越精细的发展需求,明显的优势和潜在的能力,致使它在电路板生产和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当前FPC每年超过20%的厂值速度增长,在线路板市场份额上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可挠曲性

      FPC最显著的优势,可以实现动态和静态挠曲;FPC通过挠曲和折叠,方便地在三维空间进行布线或立体安装。

2.体积小

     由于设计不同,在组装中与使用电缆导线比,FPC的导体截面薄而扁平,减少了导体尺寸,而且导体介质的轻薄和可弯曲性使装上FPC的设备整体结构更加紧凑、合理。与刚性板比,空间可节省60%以上。

3.重量轻

     FPC的材料决定了产品的重量轻。在相同体积内,与电缆导线相比,在相同载流量下,其重量可减轻约70%,与刚性PCB比,重量减轻约90%。

4.消除安装出错

     采用电缆导线安装接线,容易在安装或维修过程中出现接错,导致经常返工或浪费时间查找问题原因。FPC不存在这方面问题,只要设计图纸经过校对,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一致性,不会连接出错,使用FPC也消除了电缆导线,给设备提供一个清晰的外观。

5.增加可靠性

      使用FPC装连,可在X、Y、Z三个平面上布线,减少了转接互连,使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增加,且对故障的检查提供了方便。

6.可控制电器参数

      与电缆导线相比,FPC可通过设计控制线宽、线距、线厚、介质厚度、介电常数等参数,从而达到控制电容、电感、特性阻抗、延迟和衰减等电气特性,这些都是电缆导线难以做到的。

7. 可降低总成本

     使用低成本的FPC可降低设备的整体成本。FPC可避免同时使用多块刚性板和大量的电缆导线组合,往往只需要加工一块柔性板或刚柔结合板便可取代;FPC可整体装接,能转接粘附到构件上,减少了夹线和固定件的成本。

楼主:
.FPC应用

1、商业电子产品。如:手机、打印机、录像机、摄像机、CD唱机、照相机、程控电话、个人电脑、复印机、汽车、电子测距仪等等。

2、医疗器械领域。如:血液分析器、助听器、药移植泵、骨龄感应器、神经刺激器、核磁共振仪、起搏器、屏蔽器、超声探测器等

3、军工、航天领域。如:飞机黑匣子、飞机燃料控制器、加速计、导弹、红外设备、雷达高度计、人造卫星、鱼雷等等。

网友A:
设计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注意的地方呢?

还在整理 马上要发表了 敬请期待 大家如碰到过的设计也可以发表出来参考 谢谢

楼主:
FPC材料简介

1 刚性材料:高tgFr4 覆铜板(CCL),纯铜箔等,刚软板应用(芯板规格和刚板相同)

2 挠性材料:挠性基材(FCCL)、覆盖膜(CVL)、纯胶(Adhesive)、不流动PPNO FLOW PP)、PI补强(PI Stiffener)、3M胶、挠性专用阻焊油墨
(由于FPC的特性,除了柔性板专用阻焊油墨和低流动半固化片外,其余柔性材料基本上是卷状包装,宽度一般是250mm,因此FPC的尺寸正常设计应在225mm以内。可以具体询问生产厂家。)
  • 挠性基材(FCCL)

FPC材料的特点是能扰,板材薄。分为有胶材料和无胶材料,有胶材料由铜箔(copper)+胶(adhesive)+基材(base film)组成;无胶材料由铜箔(copper)+基材(base film)组成。

板材的铜箔分为两种,一种是电解铜箔(ED),另一种是压延铜箔(RA);电解铜箔是采用电镀方式形成,其铜微粒结晶状态为垂直针状,易在蚀刻时形成垂直的线条边缘,有利于精细线路制作,但在弯曲半径小于5mm或动态扰曲时,针状结构容易发生断裂。压延铜箔采用压力压碾而成,铜微粒结晶状态为水平轴状。

楼主:
FPC材料简介

  覆盖膜(CVL
  • 结构:由胶(adhesive)+ 基材(base film)组成,聚酰亚胺厚度一般为0.5/1/2mil,其对应的胶的厚度不同。常有物料有生益、台虹等等。
  • 尺寸:均为卷状,250mm/500mm幅宽;
  • 作用: 相当于刚性板的阻焊油墨,起保护线路的作用,同时可以增加产品的弯折性能。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分享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分享下的?

包含特殊信息,不方便发上来 并且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档 现整理一个较完整的文档 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含特殊信息,不方便发上来 并且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档 现整理一个较完整的文档 来给大家参考

非常感谢!!!

楼主:
粘结剂--纯胶(Adhesive)
作用:相当于刚性板的半固化片,起层与层之间的粘结作用,用在挠性层与挠性层、挠性层与刚性层之间压合。
规格:10um/25um/40um;
尺寸:均为卷状,250mm/500mm幅宽;
缺点:Tg值40-55℃,因此,对要求高Tg值的刚挠结合板,一般不采用纯胶压合,而使用不流动半固化片进行压合。

粘结剂---不流动PP(NO FLOW PP)
分类:环氧树脂系不流动PP、PI系不流动PP。
规格:VT-47N 106,VT-47N 1080;VT-901等
尺寸:常规片状18inch*24inch;卷状;
特点:普通不流动PP Tg>170℃;PI系不流动PP Tg高达250℃;通常有胶挠性板材使用纯胶压合(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在-40 至85℃),无胶挠性板材使用普通不流动半固化片压合( -40 至220℃ )。

网友:
楼主做软板好多啊,经验蛮多的。

楼主:
补强材料(Stiffener)

在有器件焊接等多种应用场合中,挠性板需要用补强板(Stiffener,又称加强板)来获得外部支撑。补强材料有PI,FR4,铝片,钢片等。

类型

厚度

对锡焊的耐热性

特点

应用范围

PI

≤10mil

良好

厚度薄,易加工

对支撑位置厚度要求较薄的产品,例如金手指背部

FR-4

10mil

良好

支撑硬度高,易加工

对支撑硬度要求较高的产品

钢片/铝片

无限制

良好

支撑硬度高,散热好,加工难度大

对支撑硬度及散热要求较高的产品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普及知识

网友:
支持,长知识,很有用!谢谢!

网友C:
楼主,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补强的厚度,如钢片有0.1mm、0.3mm等?应该怎么考虑补强厚度呢?

网友(2015-07-12):
    做这种板价格好贵啊,一般都要1万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感谢您无私的分享,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补强的厚度,如钢片有0.1mm、0.3mm等?应该怎么考虑补 ...

    厚度由器件结构决定 可以用fr4补强 基本上对应的厚度都有 钢片很少用 价格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厚度由器件结构决定 可以用fr4补强 基本上对应的厚度都有 钢片很少用 价格高

有没有一些数据进行对应啊?譬如器件厚度多少,补强厚度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些数据进行对应啊?譬如器件厚度多少,补强厚度多少?

一直对这个有疑问?该补强多少?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对这个有疑问?该补强多少?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比如说是pcie板 则板厚通常在1.6,那么补强后就不能超过1.6 补强厚度就是1.6减去软板厚度
    板厚和结构=因素有关 由硬件那边决定 不是由补强决定

网友:
    感谢分享!长知识了!只做过简单的FPC板。但是为什么我收藏不了这个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是pcie板 则板厚通常在1.6,那么补强后就不能超过1.6 补强厚度就是1.6减去软板厚度
板厚和结构=因 ...

谢谢 楼主是搞工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楼主是搞工艺的吧?

打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杂的

谦虚了 向您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杂的

打杂的都是领导和牛人,

楼主:
FPC的设计注意事项
外形设计

楼主:
    线路设计

网友D:
楼主,什么时候传授一下FPC板阻抗控制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时候传授一下FPC板阻抗控制方面的知识

阻抗控制是指哪方面?
实际上阻抗和刚板一样 只是板材介电参数不一样(用到了fpc板材)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阻抗控制是指哪方面?
实际上阻抗和刚板一样 只是板材介电参数不一样(用到了fpc板材)

我们这前做一些非常简单的FPC板 想要作阻抗控制,板厂反馈说做不了阻抗控制,所以问一下 阻抗计算是不是与刚板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前做一些非常简单的FPC板 想要作阻抗控制,板厂反馈说做不了阻抗控制,所以问一下 阻抗计算是不是 ...

板厂有没有说不能作的具体原因?或者文件发上来看下。如果你只作单面板,没有参考层面,那是控制不了阻抗的。或者说你要用1mil的芯板来作,由于线太细,他们也说控制不了阻抗的。最好问下厂家原因。

楼主(2015-08-11):
工厂端焊盘的设计
扰性板的焊盘不同于刚性板,扰性板需弯曲,焊盘与基材的结合会受到弯曲的影响,焊盘甚至会起翘,影响产品的可靠性。特别是单面扰性板,单面扰性板没有金属化孔连通增加焊盘结合力,焊盘与基材的结合力较弱。因此,设计扰性区域的焊盘,如果有可能,应尽可能增加设计上的保护措施,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这里的焊盘设计是指生产端工程完成,cad软件不好实现。但是我们在作封装时,焊环不要设计太小,比正常刚性要单边要大2mil-5mil,以方便后面制作cvl开窗)。设计的焊盘应比覆盖膜(CVL)开窗大,由覆盖膜盖住部分焊盘,以增加焊盘的结合力。

楼主:
工厂覆盖膜的设计

楼主:
补强设计

补强按功能主要分三大类:

金手指处补强,做在手指的背面;

贴片处补强,做在贴片背面;

插件处补强,做在元件面。

网友E:
    好實用的資訊,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實用的資訊,謝謝分享.

    常来看看 不断刷新内容

楼主:
    补强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内容:
    1 补强区域(可以在pcb中单独用一层用铜或其它描述出来)
2 补强材料(在制板叠层中或其它说明中,说明清楚)
    3 补强厚度(可在pcb中或制板叠层中等说明中进行备注,注意厚度说明清楚)
4 补强板层面(在pcb描述清楚)

楼主:
    补强在叠层中的说明案例

楼主(2015-09-15):
    补强在文件中的说明(单独用一层)

网友:
FPC软线确实很缺经验,谢谢!

网友F:
确实不错的资料啊,楼主辛苦,很完整的介绍,想问下,软硬结合板在软件设计中如何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不错的资料啊,楼主辛苦,很完整的介绍,想问下,软硬结合板在软件设计中如何来设置?

几种cad软件都没有专门设置fpc的,在设计的时候注意布线层。

网友:
FPC 的金手指插头,金厚一般要求多少

网友G:
    请问FPC 的金手指插头,金厚一般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FPC 的金手指插头,金厚一般要求多少

    基本和刚性板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基本和刚性板一样

    多谢楼主分享指教
请问:
柔性板,厚度,业内0.15mm+-0.03mm的厚度 是否是普遍的?
    谢谢
    如果是选用沉金,不是电镀,那么电镀引线是无用的,此时,
电镀引线 该如何处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楼主分享指教
    请问:
    柔性板,厚度,业内0.15mm+-0.03mm的厚度 是否是普遍的?

    双面板可以
引线是生产加上的,到时会残留一点在板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双面板可以
引线是生产加上的,到时会残留一点在板上

    感谢您 多谢解惑 请问 柔性板 是不是压合 的工艺比较考验制程能力?
    我这有个柔性板厂,总是做不好一款0.12的双层柔性板.pitch0.15m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您 多谢解惑 请问 柔性板 是不是压合 的工艺比较考验制程能力?
我这有个柔性板厂,总是做不好一款0.1 ...

0.15是很难制作,盘多大,中间多大间距?

楼主:
    刚软板设计阻抗时,刚和软二个区域需要分别走不同线宽(阻抗参考面不同,线宽不同)

楼主(2015-10-17):
刚软阻抗计算时,需要分别计算刚软区域(参考面不同)

楼主:
刚软板的拼板

楼主:
刚软拼板

楼主:
刚软区域最好标示下,方便工厂识别

网友(2015-11-17):
目前还未设计过软板、软硬结合板,先学起来,感谢版主

楼主:
简单的板如果没有bga或小pitch就不需要拼板,可以手工焊接或用治具焊接

网友C:
楼主,覆盖膜开同窗,没有阻焊桥的情况下,smt焊接的时候,一般容易连锡吧?
生产上面一般是怎么解决连锡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覆盖膜开同窗,没有阻焊桥的情况下,smt焊接的时候,一般容易连锡吧?
生产上面一般是怎么解决连 ...

现在也有软板印的阻焊(和刚板差不多) 可以解决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有软板印的阻焊(和刚板差不多) 可以解决桥的问题

楼主,能否方便给个简单示意图,不是特别明白。
是先覆盖膜开窗之后,再加阻焊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方便给个简单示意图,不是特别明白。
是先覆盖膜开窗之后,再加阻焊桥吗?

软板统一用软板专用的阻焊油墨

网友I(2015-12-21):
每次看楼主分享知识都感觉自己真实井底之蛙,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次看楼主分享知识都感觉自己真实井底之蛙,谢谢楼主分享

谦虚了 大家都有专长 一起分享

网友(2016-02-15):
    大佬,请收下俺的膝盖

网友J:
    fpc板一般都是充当线缆的作用,连接两块板吗

楼主(2016-04-06):
引用 网友J:
    fpc板一般都是充当线缆的作用,连接两块板吗

可以控制阻抗呀 不是简单充当线缆作用

网友(2016-12-16):
    谢谢楼主的分享,主要有以下几个疑问:
1.刚挠结合板中如果需要做多层软板,是不是只能像21楼那样做分层结构,有没有将多层软板压合在一起的做法,如果有,需要注意什么?
    2.  21楼的分层结构中覆盖膜仅仅伸入刚性一小部分吧,是不是一般情况下不用这么做,除非要高TG等?
    3.如果软板部分包含平面层,那么软板区域的平面层是敷网格铜,那此平面层在刚板区域是怎么敷铜?网格还是实心?如果是实心铜,那么在刚挠连接处怎么处理,网格铜需要伸入边界多少距离?
谢谢楼主!!!

楼主:
    答复99楼
1 也有多层软板压合一起的,但那样会影响弯曲,作分层结构好处就是利于弯曲
    2 对,只伸入部分。后面高tg,是什么意思?
3 刚板实心或网格都可以,软板区域主要是加强弯曲性能,实心铜影响弯曲。

网友(2017-02-24):
    很详细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2017-05-23):
    你好,楼主:请教个问题,FPC能加测试点吗?是跟硬板一样的加法吗?

网友L:
    楼主:这是我拼的,本来我想不不补齐的,工艺边直接V-CUT,后来补齐了,又用到邮票孔!如果不补齐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楼主:请教个问题,FPC能加测试点吗?是跟硬板一样的加法吗?

对 一样的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是我拼的,本来我想不不补齐的,工艺边直接V-CUT,后来补齐了,又用到邮票孔!如果不补齐行不行

补齐也可以用vcut呀 这个图形可以不补齐

网友(2017-07-04):
楼主,能发个这样的文件学习一下吗,我想了解一下,单面的FPC排线,如果用金手指部分是正反面,用PCB软件怎么画?

网友:
第一次接触FPC,不懂FPC工艺,请大虾们确认下问题,谢谢了!

(一):此款铜箔材料我司建议用: CU:1 OZ PI:1 MIL AD:20UM 单面有胶电解铜,覆盖膜用1/2MILPI,20UMAD黄色覆盖膜,做出来的FPC厚度0.1+/-0.03MM,请确认是否OK?
(二):此款我司建议做化金,化金规格为: Au:1-3u" Ni:30-80u" ,请确认是否可行?
(三):贵司插拔手指背面补强材料我司建议PI+FPC总厚度我司建议按0.3+/-0.03MM控。请确认是否OK?另手指第1PIN脚到外形边公差我司建议均按+/-0.1MM控,请确认是否OK?
(四):贵司料号后面文字我司建议增加我司LOGO:YD+生产周期1720(如:YD1720),请确认是否OK?
(五):我司建议手指后面的PI补强的宽做成4.5MM,请确认是否可行?

网友:
学习,很有收获,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赞,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2019-05-22):
谢谢版主分享
小白问:cadence 16.6中,四层刚性板,2/3层出FPC;FPC上有金手指,FPC_FINGER的PCB封装只能放TOP/BOT层吧?
软件中如何操作表达 可以 达到 金手指在FPC走线作为2/3层与刚性板连接 的效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