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新建元件封装时打开Board Options界面怎么没有显示捕获栅格,元器件栅格,电气...

楼主(2015-06-12):
我在用AD13时新建元件封装时打开Board Options界面时怎么没有像AD09一样显示捕获栅格,元器件栅格,电气栅格和可视栅格啊?求帮助啊?怎么在AD13里打开这三种栅格的设置界面啊?

网友:
ctrl+G调用出来

楼主:
CTRL+G显示下面图片啊!也是没法显示捕获栅格,元器件栅格,电气栅格和可视栅格的设置界面啊。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啊!试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A:
我也是用AD13.3.4,你可以直接按G来确认。AD版本越高很多选项变化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AD13.3.4,你可以直接按G来确认。AD版本越高很多选项变化很大。

按G的话只是显示捕获栅格设置,其他的还是显示不了。我用的是13.0.12版本的。

网友:
1、捕捉栅格设置如图所示。
2、元器件栅格跟布线、打孔栅格是一样的,貌似不能分开设置,这与09不同,如图左下角设置或者按快捷键"G"设置。

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