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显示红色但是没有显示DRC标志性错误

楼主(2015-06-13):
各位大神:
       我画一块四层板,只要一设置Constraits Manager, allegro右下角的DRC标志就变红,

而且CM的右下角DRC标志变黄

但是我让它生成DRC报告,显示错误为0

我猜是规则设置有冲突。各位大神,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拜谢

网友A:
你看下是否是在waived DRC里面报

网友B:
    Tools->Database chec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否是在waived DRC里面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Database check试试

    Regenerating DRC
    Original DRC errors:   0
pdated DRC errors:    0
RC elapsed time:      00:00:01
 0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应该也不是

楼主:
    多谢两位大哥,看来得问元芳怎么看了

网友:
    看下这个地方的DRC数量,不行就上文件。

网友:
    你看下是否是蓝色选中的地方在报错

网友:
    影响设计吗?如果不影响就不要 纠结了,又累又out呵呵,好多做layout的都是遇到问题就像解决,但是好多问题根本没有影响,但是就是想解决,其实我也是哈哈,貌似跟强迫症一样。不过还是希望你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还真是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把文件保存到其他文件夹下面做一下db doctor试试

网友(2020-10-26):
    请教后面怎么解决的,目前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11-11):
    @qingzhulcl
您好,请教后面怎么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是 點擊"设置Constraits" 後要做的動作, DRC 需要重新確認.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点评):
它是認定 你設了 Constraits (有沒有設都一樣, 開了 Constraits 都要更新.), 希望你更新DRC.

网友(点评):
忘了說, 最好關了 Constraits 再更新, 免得開來開去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 最好關了 Constraits 再更新, 免得開來開去異常 "

您好,您说的 Constraits这个是在哪里点进去设置的,没有找到。我点status这里面没有这个选项,所以,想请问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的是17.4以上 , 沒有 Constraints 開關問題, 而是 DRC 開闔. [/backcolor ...

    好的,明白,谢谢您细致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