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b中的net0、net1、net3等等net网络合并成一个呢?

楼主(2015-06-14):
求教了

网友A:
可以强拉一个trace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强拉一个trace连接。

计算pin值时呢,这样也可以搞定吗

网友:
什么计算pin值?

网友B:
在package之后,进入pcb,eco-forward选项卡里有一个将未连接的网络设为一个NET0,还是每个分开命名如net1,net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ackage之后,进入pcb,eco-forward选项卡里有一个将未连接的网络设为一个NET0,还是每个分开命名如net1 ...

ok,回去后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2015-08-19):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ok,回去后尝试一下,谢谢

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