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安装问题

楼主(2015-06-14):
allegro按破解说明装好后,出现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Use<program>help for list of license.
之前安装是可以的,后来装了pads9.5,有冲突,就把两软件都卸载了,重新装,现在PADS9.5可以了,allegro又不行了,
在网上找了很多,但是尝试了都不行,跪求各路大仙指点

网友A:
不冲突的两个软件。应该是你的allegro没有正确安装破解。你可以试着换一个盘安装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的两个软件。应该是你的allegro没有正确安装破解。你可以试着换一个盘安装破解

换个盘安装也是不行的

网友:
Allegro哪个版本?

网友:
我记得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要把软件删除了,然后再把注册表清理一遍,就可以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