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巴伦电路问题

楼主(2015-06-14):
 如上图ZigBee的一个产品,Z1为一个2.4G的巴伦,差分输入100欧姆,单端输出50欧姆,根据上面描述巴伦输出到天线的走线也是按50欧姆特性阻抗来走线的。那请教一下C19与L5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匹配阻抗吗? 这2个值怎么选择的?谢谢各位!

楼主:
没有人,愿意回答吗?

网友A:
这2个器件谐振值是3.1G,要结合PCB仿真才知道,这个值随便调的,上面有备注说是抑制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器件谐振值是3.1G,要结合PCB仿真才知道,这个值随便调的,上面有备注说是抑制谐波。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我想要抑制2.483G以上的频率进入到天线,是不是只要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值使谐振在2.483G频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