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冲击电流的抑制

楼主(2015-06-15):
    电路简图如附件中的图1,使用NMOS实现电子开关的功能,通过控制G极电压来实现输出电压的开启与关断。后级不接容性负载时,就没有上电冲击电流,后级接容性负载时,就有很严重的冲击电流。
    为了抑制上电冲击电流,使用PWM脉冲来控制G极电压,使其缓慢上升,大概有25ms的爬坡时间。
    问题是:上电时,电压的爬坡过程很好,平稳上升,但是还是在上电瞬间存在冲击电流。测试波形如附件中的图2,黄色的是电压上升的波形,蓝色的是电流波形。带3A的容性负载,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达5.92A。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或者消除这个上电冲击电流,使上电时电流也平稳上升,没有瞬间的冲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感

在S极后面串联电感,这个方法测试过,冲击电流没有改善。

网友B:
为什么是N管呢,你确定能完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N管呢,你确定能完全打开?

G极使用了升压电路,可以满足GS之间的压差要求,可以正常打开NMOS。
之所以选择NOMS,而不使用PMOS,是因为一般PMOS的导通阻抗RON都比较大,NMOS的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G极使用了升压电路,可以满足GS之间的压差要求,可以正常打开NMOS。
之所以选择NOMS,而不 ...

哦 又学了一点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极后面串联电感,这个方法测试过,冲击电流没有改善。

串电感都没有效果?估计冲击电流的脉宽太小。
你再找高手问问吧。

网友:
你带容性负载当然有冲击电流啦,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流能突变

不怕功耗浪费可以考虑串个大功率小电阻

网友:
延迟打开试试

网友:
你这个电路感觉像一个BOOST电路了,你看看bost电路的电感电容的配置

网友:
#8  is good answer.
Surge current is due to the capacitor load be charged at MOS turn on edge.
A resistor limits the surge current peak but consume power at ON stag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感

冲击电流是上电瞬间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吧,所以很大,之前遇到过

网友C:
楼主要加电阻之类的负载测试看看,加电容测试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冲击电流是上电瞬间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吧,所以很大,之前遇到过

恩,没错,是给电容充电,楼主也表明这点,而且也加了软启动,就是还没有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加电阻之类的负载测试看看,加电容测试不合适

不是加电容测试不合适,而是要求需要这麽大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电容测试不合适,而是要求需要这麽大的电容。

容性负载,这个冲击能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性负载,这个冲击能消除?

能否消除,不一定,至少可以减少一些。
比如软启动,PFC或者串电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软启动应该可以的吧,管子2 3脚并联启动电阻。

电路本来就带有缓启动,G极控制信号是采用PWM来控制的,有20多个ms的爬坡时间。
电路的后级通过连接器直接输出,挂的是液晶屏LED模组,这种LED模组本来就是容性的,所以就会导致上电时的冲击电流。现在我们就要抑制这个冲击电流。
这个电路后级接阻性负载,是没有冲击电流的,这个已经测试验证过。
后面串一个电感,这个冲击电流也没有减小优化,基本上没有改善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本来就带有缓启动,G极控制信号是采用PWM来控制的,有20多个ms的爬坡时间。
电路的后级通过连接器直 ...

估计你加电感太小了,要仔细看电感参数,不要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应用有影响吗,这应该是正常情况

有影响,电路要求有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功能,上电时的冲击电流,会导致电路误保护和过流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加电感太小了,要仔细看电感参数,不要饱和了

那应该怎么选择电感呢?一般需要选择多大的电感?
受单板空间的限制,电感的体积不能太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选择电感呢?一般需要选择多大的电感?
受单板空间的限制,电感的体积不能太大。

我估计至少mH级的,额定5A电流左右,体积不会小。。。
具体参数可以仿真一下,或者试一下

网友:
    串聯電感是最好的選擇,但是要試驗感值大小。 buck電路就是利用電感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至少mH级的,额定5A电流左右,体积不会小。。。
具体参数可以仿真一下,或者试一下

使用一个2000uH/1A的电感测试过,确实对冲击电流有很大抑制作用,但是同时也有2个问题:1、电感体积过大。测试用的2000uH/1A电感体积就已经过大了,如果要选择2000uH/4A左右的电感,那么体积就更大了,不可接受。
2、电感直流阻抗过大。2000uH/4A左右的电感,直流阻抗RDC可达几个Ω,导致输出压降太大,也不能接受。
所以,在我们的电路中,使用电感来抑制冲击电流的方案行不通,只能另辟蹊径了。

网友:
    在管子两端并联一个电阻,较合适的电阻规格500ohm/5w;这样可以避免你说的问题;或者可以加个限流支路,限制无功充电电流。

网友:
    在NMOS前面串电感试试

网友(2015-08-15):
上次用稳压电源测的,一个220uF的电容上电冲击电流最大多到了40/50A,不过我用的是48V转15V电路,前面接了个50欧的2512电阻。  也有48V的并联电容不多他上电冲击抑制。

网友:
PTC  电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