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DDR、flash的板子怎么画

楼主(2015-06-15):
之前都是画一些简单的板子,没有画过有DDR、flash的 板子,而且对硬件技术也不熟悉,请教SDRAM/DDR/DDR2/DDR3、flash这些器件以及它们周围的电阻电容要怎么布局、走线?有什么规范?哪些引脚要走差分线?哪些引脚要走等长线?......

谢谢!

网友:
1、SDRAM/DDR/DDR2/DDR3、flash 靠近CPU放置

2、它们周围的电阻电容布局原则:去耦电容靠近IC的电源管脚。电阻的话,源端端接靠近CPU,末端端接靠近SDRAM/DDR/DDR2/DDR3、flash

3、差分时钟,DQS差分要走差分线。

4,除FLASH之外,其余都要做等长。根据时钟的长度来做。

网友:
论坛里找吧,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