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头能用来测单端信号吗?

楼主(2015-06-15):
现只有差分探头,而想测量单端信号。这个单端的信号恰是一个电阻的两端波形。
请问:我能直接用差分探头测试电阻两端来得到单端波形吗?

网友:
可以,但是一端需要接GND

网友:
注意差分探头的测量范围,探头有说明,摆幅大是测不了的,还容易伤探头。

网友:
差分探头单端测量需要选好参考点,比如相应的GND

网友(2015-12-19):
可以啊,差分的正极接信号,负极接地。

网友(2017-03-31):
最好不要使用这样的探头,因为差分的探头自己会做MATH计算,VP-VN,而我们的地又不是完美的0V,因而用差分探头测单端信号会比信号的真是幅度小,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