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RMB100:candece PCB 转 PADS PCB

楼主(2015-06-15):
1金币
求高手转换一份PCB, cadence PCB 转成 pads PCB(PADS2007版本)。本人Q:35725135, 第一个帮忙转换成功的,联系我,奖赏人民币100元,支付宝支付。绝对诚信!

楼主:
钱少,但贵在真诚,希望能获得帮助,多谢了!

网友A:
附件是PADS2007.asc文件

楼主:
已经奖赏 “神话20121111”,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奖赏 “神话20121111”,多谢了!

谢谢奖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PADS2007.asc文件

问一下大神,你这PADS是什么版本的?怎么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大神,你这PADS是什么版本的?怎么转的?

网友:
    VX1是不是不能打开9.5的文件?
    我下载安装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靠,手真快啊

网友:
    发现转出来的用PADS9.5导不进去呀…

网友:
    下次碰到这么好的事我也搞点小钱买烟...

网友:
    楼主有钱人啊

网友:
allegropads终极篇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建立了):

AEX_BIN_ROOT               值:D:\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安装路径。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2.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pebenv里面
    如:将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文件COPY到E:\Allegro_Project\pcbenv
3.将Allegro的PCB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将要转换的低版本的PCB文件放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这步可以不用。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它就可以了。
      5.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
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8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 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
5.打开PADSvx.1 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Translators
添加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执行转换,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
用PADS Layout打开它,设置一下颜色显示,惊喜!就是你要的文件!
ok,恭喜转换成功!

网友(2019-01-08):
    转换过程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C:
allegro转pads终极篇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 ...

转换过程总有提示错误。。
复杂的板子没转成功。换了个简单的板子,也有问题。
device转换不成功。
或者是别的cross section有问题找不到。但是明明都有的。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呀。大侠有知道解决办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