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的bga的焊盘应该建多大的?

楼主(2015-06-15):
    0.5mm的bga应该建0.3mm的还是0.25mm的pin

网友A:
    BGA焊盘一般用pin间距的一半,0.5mm的用0.25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焊盘一般用pin间距的一半,0.5mm的用0.25的盘

    我记得也是这样的,但是今天看见datasheet上面要做0.3的,当时有点就有点拿不准了

网友B:
    记得视频说是建立焊盘的80%  但是0.5应该是0.3  不过你还的问问板材厂
    看能做到多大  免的以后麻烦

网友:
    我觉得如果有最小值 最大值 按照BGA 中间过线 打孔 来考虑焊盘大小

网友(2015-08-04):
    一般都不会按照bga球的直经建,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视频说是建立焊盘的80%  但是0.5应该是0.3  不过你还的问问板材厂
    看能做到多大  免的以后麻烦

    今天问了一下别人  说是0.25···0.28都可以

    你可以按照这个试试

网友:
    10 12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