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 丢包

楼主(2015-06-16):
ARM (Cortina) 平台。
LAN 丢包(package)现象严重。 --MAC(集成在ARM).
PHY 到connector 这一端, 经测试(不是问题)。
问题, 主要是在RGMII 这一段。

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楼主,你们测试过了,说明你们的传输链路没有问题。至于丢包,你们的软件有看过吗?RGMII与你后面的丢包有什么关系呢?你既然都那么确定RGMII有问题,那还问问题出在哪里,是调戏我们吗?

网友:
还有,请问是100M Ethernet丢包还是1000M Ethernet丢包?请把问题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们测试过了,说明你们的传输链路没有问题。至于丢包,你们的软件有看过吗?RGMII与你后面的丢包有 ...

Sorry!估计, 我的表达不准。
1.链路有连通
2.功能又不正常。(主要表现为 copy 文件时, 速率太慢, 走走 停停的那种。 Fireware 工程师测试的时候, 就出现ERROR。)
3. SoC----PHY----Connector(Serial-- 1驱4那种。两个LAN 口连接, 没有问题。 )
4.所以问题,就是出在Soc----PHY 这个范围(RGMII 连接)。
5. 我想问, 是否等长(100mil)? 串阻的大小(22.1 ohm)?又或是clk的并联电容(22p)?SoC 会不会有些什么特殊的设置。我没有注意到?(第一次玩ARM)

6.Ethernet是1000M. 用软件改到了10, 100, 也是同样的效果。

谢谢 菩提 关注!

网友A:
等长是要做的,RGMII是源同步的信号,所以clk要比较长一点,但是不做等长也是可以的,因为RGMII可以自己做delay;串阻的大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调节,SOC特殊的设置就是看软件是否有开delay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长是要做的,RGMII是源同步的信号,所以clk要比较长一点,但是不做等长也是可以的,因为RGMII可以自己做d ...

我在想, 下图所示的电容, 会不会对我的时延有显著的干扰?
不加会不会更好?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调试。
Bug 基本解了。
问题点就出在, 软件的delay 设置与 电阻值的选择上!

谢谢! 菩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调试。
Bug 基本解了。
问题点就出在, 软件的delay 设置与 电阻值的选择上!

客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 下图所示的电容, 会不会对我的时延有显著的干扰?
不加会不会更好?

如果不加,你的RC怎么做呢?这是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你的RC怎么做呢?这是基本常识

我再深入看看。RC 是否 真的‘必要’。
没有c, 构不成RC。可是,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RC.
常识? --时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常识本身就是 误导。

再次谢谢! 菩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深入看看。RC 是否 真的‘必要’。
没有c, 构不成RC。可是,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RC.
常识? --时 ...

不一定要RC来构成时延,但是这里使用其做时延也是没有问题的。要相信常识,不要老使用经验、经验,每一个人都有经验,只是看你的经验是好的还是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深入看看。RC 是否 真的‘必要’。
没有c, 构不成RC。可是,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RC.
常识? --时 ...

指不定,那颗电容还有防止EMI的作用呢!你去掉之后,EMC可能就有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