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层分割问题

楼主(2015-06-16):
请问内层电源分割的时候,如果电源层平面空间足够,不同电源灌铜时是靠近好还是分开好?

谢谢!

网友:
保证电源完整性的基础上,要看两个的电压差多大,相差大于12v以上间距要大点,另外要看的是个公司的要求了

网友:
    分开越远越好

网友:
    条件允许,分开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