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MT输出 坐标文件的疑问?请很了解SMT如何识别坐标的人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5-06-16):
    采用allegro画PCB,之前出的GERBER都是FILE->EXPORT->PLACEMENT输出的.TXT文件,采用mil输出,目前公司要求使用tools->reports->component report 输出EXCEL文件,还要求必须使用mm输出,不清楚为什么?想问下:
    1.EXCEL对元件位号进行了排序,.TXT文件没有排序会有影响吗
2.采用EXCEL格式和.TXT格式机器识别有什么区别?
    3.采用mm和Mil输出对机器识别有什么影响?
    4.输出的坐标文件需不需要进行正反面坐标文件分别输出,如何识别背面的元件?

网友:
    一般贴片机工厂都是用MM单位贴片的,如果你的坐标不是 mm,贴片厂自己会转成mm单位的;文件里有个mirror,NO代表正面器件,YES代表背面器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如果不对位号排序可以不? 不对你那个图片YES和NO没分开,混合一起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对位号排序可以不? 不对你那个图片YES和NO没分开,混合一起会有影响吗?

没有

网友B:
    PLACEMENT要求选原点,不同的人可能选不一样的,不统一。

楼主:
    已经搞清楚 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ACEMENT要求选原点,不同的人可能选不一样的,不统一。

    我们正常的是选择那个地方做原点,allegro里面好像有三个选项。。。。。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C:
我们正常的是选择那个地方做原点,allegro里面好像有三个选项。。。。。

我们是从 reports里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