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ADS layout 里网络名的一些操作问题!

楼主(2015-06-16):
问题如下:
1、如何快速找到某个网络并高亮之?这个功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A:
在空白处右键选NET,你要选中的那个网络就会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N+网络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空白处右键选NET,你要选中的那个网络就会高亮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我意思是在找不到某个网络的走线的时候,如何快速把它找到并高亮。这个的前提当然是得记住网络名。如果不记得网络名的全部呢?能不能找到?比如说只记住是HCLK 但完整名称是XXHCLK,这个又该如何查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我意思是在找不到某个网络的走线的时候,如何快速把它找到并高亮。这个的前提当然是得 ...

直接跟logic同步,多直观。原理图一点,pcb里面就亮了

网友:
随意选择,点导线 或者PAD, 再按F6, (F6快捷键  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跟logic同步,多直观。原理图一点,pcb里面就亮了
原理图是ORCAD作的...虽然可以先导入logic  但实际工作中还没这么搞

网友:
orcad的原理图可以导入到logic,原来用过,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