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FV的塞孔孔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5-06-17):
POFV(plate over fill vias)工艺是针对VIP( via in pad)r所做的一种特殊的塞孔工艺,请教各位这种工艺的塞孔孔径范围是多少?有什么局限性,谢谢。

网友A:
通孔盘中孔:树脂塞孔后把孔镀平,孔0.2-0.5mm 左右  线宽线距3.5mil或以上 注意孔径比通常12:1 比如0.2孔就不能用于5.0的板厚
激光盘中孔:电镀孔或树脂塞孔,通常4-5mil左右 线宽线距3.5或以上
以上供参考,具体设计时请咨询工厂客服,每个工厂都有专门的客服解答问题。
局限就是会增加生产成本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还有种偏着打的盘中孔 这种不建议 后面焊接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偏着打的盘中孔 这种不建议 后面焊接容易出问题

焊接后容易连锡短路。。。。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A:
通孔盘中孔:树脂塞孔后把孔镀平,孔0.2-0.5mm 左右  线宽线距3.5mil或以上 注意孔径比通常12:1 比如0.2孔 ...

树脂塞孔之后都会把孔镀平吗?还是会根据情况选择镀或不镀?
激光孔的盘中孔可以选择电镀孔和树脂塞孔?分别是什么情况下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