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部分要求阻抗匹配50欧姆

楼主(2015-06-17):
我一直画低频率大功率的PCB,高频率的没有接触过,所以在这请教下:
我们用的M26的模块,天线是外置如下图:

我现在是画的两层板,不知道怎么去实现50欧姆的阻抗匹配,比较急,请看到的朋友帮个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还有阻抗计算忘记传了

阻抗计算

阻抗计算

网友A:
    可以直接叫板厂做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叫板厂做阻抗控制

    哦,这样的,那我要给PCB制造厂家提供些什么信息吗?

网友B:
    出一份word文档,把要做阻抗的线高亮,截图。告诉PCB厂家要做多少阻抗。当然你要先算一下大概的线宽。双面板单线50欧阻抗大概是30mil宽,包地距离7mil。软件可以算的

网友C:
    你这个两层板是需要做共面波导才能做到50ohm的匹配的。你还需要注意你的驻波比、损耗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一份word文档,把要做阻抗的线高亮,截图。告诉PCB厂家要做多少阻抗。当然你要先算一下大概的线宽。双面 ...

你那线宽30MIL与线距7MIL是怎么算的,我是两层板,1.6MM板厚 1OZ铜厚  FR4的板材,我用CITS25算的都2MM多的线宽才行的呢,我是不是哪里没算对?

网友:
    6楼正解,2层板用共面阻抗,微带线阻抗受板厚限制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两层板是需要做共面波导才能做到50ohm的匹配的。你还需要注意你的驻波比、损耗等参数

我现在做的是GPRS ,我在规格书里找到驻波比、损耗等参数了,如图:
这些参数是我计算线宽与线距用到的,还是只是给PCB制造厂用的?

线损

网友C:
    这些都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需要使用到的,因为线宽、线距、长度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些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阻抗计算忘记传了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阻抗计算忘记传了

    以毫米为单位的,板厚,电介质,铜厚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需要使用到的,因为线宽、线距、长度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些参数

    具体怎么算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算的呢。

网友C:
我知道,其实你自己使用polar SI9000自己计算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其实你自己使用polar SI9000自己计算就好啦

    谢谢,我后面发给PCB制造厂,他们推荐共面阻抗软件算的,线宽14.3MIL ,线距4.5MIL,我把PCB GERBER发他们去测试了,再进行一步一步调整。

楼主:
已经解决,供大家参考下,谢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