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如何手动设置过孔啊?

楼主(2015-06-18):
pads 四层板,手动加一个通孔过孔,连接上下两层和内电源层,按下面的图,过孔属性设置加一个内电层就可以了么?另其inner layers层是什么意思啊?是哪一层啊?不可改为内电层,也不可删除?谢谢

网友:
    少年往这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474-1-1.html

网友A:
    在你需要添加的网络上放一个通孔就行了。inner layers包含了所有内层,不需要额外添加内层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需要添加的网络上放一个通孔就行了。inner layers包含了所有内层,不需要额外添加内层属性。

谢谢,但是如果我已有网络,添加一个通孔,它就自动连接到所要去的内电层,是吧?要是没有网络拉线,手动加通孔,要连接到内电层,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少年,我想告诉你,买一本大师的书看看保证你收益非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年,我想告诉你,买一本大师的书看看保证你收益非浅。

    大师的书我买了两本了。见我的书的照片。也许我老了,书里怎么也找不到我这个问题的答案。麻烦大侠给提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如果我已有网络,添加一个通孔,它就自动连接到所要去的内电层,是吧?要是没有网络拉线,手动 ...

你是想在一个没有拉线的空地方打个孔让顶层跟内层连接是吧?直接把这个网络的任意过孔复制一个放这里就行了。然后把铜重新灌一下

网友:
    基本技能 ,哈 多看版主大大的书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用过其它软件了,才会有如此困惑?

网友:
    通孔是可以连接所有层的。

网友:
    你所添加的这个孔是要给什么属性,就去这个NET上COPY一个过孔;如果它的相邻层没有大面积覆铜,就需要连线接到内层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