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752的可以用普通FR4板料替代吗

楼主(2015-06-18):
今天接到一款板子,客户要求用TU752,现在库存不足,请各位大神指教可否用TG170的FR4(S1000-2M)物料替代吗,此板料有什么特殊性,用在什么方面效果比较好。多谢了。。。。

网友A:
二个板材性能上接近 按道理可以替换 但752可靠性要好点(现军品多数用它)
可以将s1000-2板材规格书发给客户看下和确认

楼主:
这个板料(TU752)和TU-768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板材性能上接近 按道理可以替换 但752可靠性要好点(现军品多数用它)
可以将s1000-2板材规格书发给 ...

军品有指定板材吗,这个需不需要特殊认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军品有指定板材吗,这个需不需要特殊认证。。。。。

板材供应商认证了吧 768是用于民品,752用于军品 pdf中有板材供应商电话 可以询问

网友(2020-06-15):
扣了我2遍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