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反标原理图

楼主(2015-06-18):
allegro pcb 中交换引脚后,反标回原理图时,第一次可以成功反标,交互多次后反标失败,有谁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路过,没有反标过

网友:
反标后最好详细核对一下

网友A:
反标回原理图,只许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标回原理图,只许一次。

我试的结果是只能反标一次,有时碰到交换引脚后,原理图有修改,反标后,原理图网表重新导入pcb后,再反标回修改后的原理图时出错,无法保证原理图和pcb的一致性。如果只能反标一次,原理图难免有时会有修改...那样只能在交换引脚前保证原理图的正确性、不能修改。要是能反复导入反标--导入反标就好了...不知是使用方法有问题还是真的只能反标一次?

网友:
    一个过程中只许一次,就是原理图导入PCB后,改PCB反标回原理图是一个过程。

网友(2015-10-16):
    能把ALLEGRO 换PIN后反标到原理图的操作流程简单介绍一下吗?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2023-07-17):
    這個操作叫做 Annotate .
    關鍵在在於要回編到電路圖前的PCB 紀錄.
請注意:
PCB 的 Reference Designer 的更改紀錄僅留有一次的歷史紀錄
    也就是你的 R1 -> R19 , 哪此時回編電路圖是可以由 R1 -> R19
如果你的 R1 -> R19 -> R10 , 那這時候的紀錄就ˋ只有剩下 R19 -> R10 而已 ,
此時在進行回編是可能會找不到或找錯零件的.
    所以在做這類的操作務必要美此修改好後要記得立刻進行存檔後再進行回編. 而且注意同一顆零件不能有連續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