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 AXP209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5-06-18):
前段时间做了个A20的广告机板,虽然机器使用的场合不会安装电池,但是好奇地接上一个25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后,发现只能充电,不能放电(不能供系统开机)。个人猜测是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对。AXP209的42和43脚之间有个30mR的电阻,我没有搞30mR的,搞了20mR,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熟悉这颗AXP209的PMU,帮忙看看

网友:
之前公司用的就是这个,但是很遗憾不熟悉,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正常使用,帮顶顶

网友A:
我前公司使用AXP209电路,从来没有使用这个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公司使用AXP209电路,从来没有使用这个电阻啊、

你们的图也有哇,就是R49,0.030R,不过我看到你们TS脚上是直接接地的,我的图里还串了个100R电阻。。这个会不会是问题所在?

网友A:
TS 温度检测 pin怀疑的话使用0 ohm试试呢?

网友B:
你整机电流就这么大吗都1A了

网友C:
目测:1.一般聚合物电池是4.2V,而你的整机供电是12V,请确认是否接对位置或者电池电量!
      2.TS脚是接电池的NTC功能,如果你的电池不带NTC功能直接接地
      3.30mR电阻是电池充放电电流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 温度检测 pin怀疑的话使用0 ohm试试呢?

回头试试看,换个0R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整机电流就这么大吗都1A了

因为在给电池充电中,然后有个50W的功放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1.一般聚合物电池是4.2V,而你的整机供电是12V,请确认是否接对位置或者电池电量!
      2.TS脚是 ...

12V输入会经过一个MP2565降压到5V才给到核心板的AXP209的

网友:
spec上应该有描述

网友D:
PMIC都有电源路径管理的,如果软件用的是原厂的驱动的话,是不是线路上没有接好?
1.你说的到底是不能电池不能放电,还是说系统无法上电工作?这是两个概念,如果要供系统工作的话,单电池情况下一般需要一个触发,按键或者其他的电源插入检测之类的,PMIC才能上电工作。
2.30mR的电阻是用来检测充电电流,做电量检测的,跟放电没关系。
3.TS是电池温度保护的,如果电池没有NTC脚的话,一般可以在PMIC的这个脚接个10K电阻下地。这个理论上可能会影响到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IC都有电源路径管理的,如果软件用的是原厂的驱动的话,是不是线路上没有接好?
1.你说的到底是不能电池 ...

这个AXP209接5V DCIN系统是可以正常开机工作的,同时如果挂载了一颗锂电池也可以对锂电进行充电。此时将5V DCIN拔掉,理论上PMU应该由锂电(几乎满电4.2V)继续供电而不让系统掉电。可是实际是一拔掉5V输入,系统就关机了。PMU输出端V ips量到的电压是4.2V(和电池电压一致),所以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2015-12-12):
看看你整机0.99A@12V,PMU输出端V ips量到的电压是4.2V,供电能力远远不够啊

有做过全志A20 方案的朋友吗? 现在开发一机顶盒,做的上电自动开机那种,插拔电源,有时候不开机,比如插拔电源50次,有2-3次不开机,一旦遇到不开机(AXP209所有无输出),然后再上电还是不开机,第三次上电才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AXP209过流保护所致,怎么测试证明啊?用示波器测试过,AC IN 5V电源都很正常啊
串口打印了5-8行代码就没有了,证明瞬间开过机,电压瞬间正常过,不然串口打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