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9.0 编译什么都出现错误:Fatal Error: Int Divide By Zero

楼主(2015-06-18):
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下么

网友(2015-10-10):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能给个完整的截图吗?Quartus的信息一般都是界面下侧的状态栏里的啊?你这怎么是internal error,看着应该不是FPGA代码的问题,而像是Quartus软件本身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完整的截图吗?Quartus的信息一般都是界面下侧的状态栏里的啊?你这怎么是internal error,看着应该 ...

嗯,应该是软件破解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