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Cadence培训-Allegro全流程实战设计-学习心得

楼主(2015-06-18):
交作业了
阿杜老师的培训总是有意外的惊喜和特别的技巧。
1:结构图的导入,看了一些培训视频,都是从建立电路板开始的,上课了才知道可以从结构图来导入。结构导入时,要注意导入层叠名字设置等,这个没有掌握住,要去学习学习。
自己导入遇到了问题:
(1-1):没有防止手拿的图标和定位孔,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情况?

(1-2):导入后,建立route keepin和package keepin,是用z-copy命令,选择边框无效。提示:不是闭合的图形,选择无效。
大家是怎么建立的?求指教?
2:根据原理图相对坐标,生成摆放位置。这功能着实省力省事啊。比我逐一摆进去,高效省力多了,但是没有学会,汗颜。
3:snap pick to 功能的使用,准确的摆放安装孔。就一个字:准。

4:使用Move 命令,精确摆放元件LED。这个没有掌握,那位给再讲讲
5:做封装时,通孔的位置可以调整,做出更大的焊盘,有利于焊接。
6:T型拓扑结构的注意事项,主线长度一定要大于分支线长度。不然就成了星型结构了
7:侧插插针注意开口方向,开口处的元件不能太近,以免影响使用
8:bus rat 的显示,根据bus rat的情况,确定层叠结构。无意中打开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关闭。求指导。

9:PCB板的层叠结构,阻抗的控制,材料的介电常数设置,线宽和线间距对阻抗的影响。总之一句话,明白了PCB阻抗控制的源头。

从这里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10:约束管理器的设置,提取拓扑结构和编辑,net group 、class、pin pair的创建。等长控制
11:布局的规划,电流导向的规划,走线的设置,修线,铺铜的设置,电源的分割,铺地铜和平衡铜
12:Place菜单下的Via arrays 的使用。哈哈,汗颜啊,我是一个过孔一个过孔放置,全手工啊。
13:芯片管脚长度的导入 pin delay,对等长要求严格的情况,必须考虑芯片的管脚长度了。
14:导出结构图,设计配置的导出,约束管理规则的导入,调整丝印层,原理图的反标。
15:制板的说明,钻孔文件的生成,geber 文件的生成和打包。
最后感谢阿杜老师的精彩培训。下次要好好学习了。
提个建议:杜老师,除了培训目录外,能否把下次培训里的技巧和会讲到的功能,难操作的地方,先简要说明一下。让我们上课前多准备准备。

网友A:
上次的课没有去听,第2点 什么是原理图相对坐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的课没有去听,第2点 什么是原理图相对坐标啊

我还没有学会,只是看多了杜老师的演讲。有点像按room摆放,但使用的是原理图中元件的相对坐标,原理图中某页的元件都摆放在一个区域内。
具体还要请杜老师解释啊。
@dzkco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学会,只是看多了杜老师的演讲。有点像按room摆放,但使用的是原理图中元件的相对坐标,原理图中 ...

    那是Rock开发的Skill插件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Rock开发的Skill插件功能。

    这个功能论坛上是不是没有呀,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论坛上是不是没有呀,找了好久没找到

有其他人也开发了类似的插件,好像很久了,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