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pin的问题

楼主(2015-06-19):
请问大侠们 平时调pin 是怎么调的,  是一个net 一个net 在草稿纸上对出来, 然后再在原理图中调吗  ?

网友:
表示swap pin用了几年了  没出过错,软件有的功能干嘛不用呢

网友:
请问:swap pin 之后反标是不是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
swap pin 再回注

网友:
    哪种方法更快捷呢# Y5 q" \# \! m

网友:
    SWAP PIN好功能啊

网友:
    都可以,只要不出错

网友:
    也可以在excel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