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合拼,元件标号怎么进行分配整理

楼主(2015-06-19):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整合原理图然后出PCB。问题就是怎么重新分配或整理合并到一个项目中的元件标号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导入orcad画的原理图,是不是导入后要重新为每个元件添加封装。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重新分配,把之前所有元件位号变成‘U?’R?’那些,然后再重新按照你要方式,自动生成,AD导入orCAD画的原理图,需要重新添加封装,确保和你PCB封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