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总线主设备可否动态切换为从设备

楼主(2015-06-19):
    如题,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何谓动态切换?
如果说只是在发起通讯前,确定主从,那是可以的。如果在通讯过程中,那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2015-08-06):
    这是想做多机通讯?

网友(2015-09-23):
    肥死卡好Freescale)Multi-Master SPI

    感覺是芯片要有支援才行!

网友:
支援 Multi-Master I2C 的 MCU 較多,如果你可以考慮的話,例如賽普瑞斯Cypress)的 PSoC。

网友:
    SiliconLabs C8051F700 系列 MCU 也支援 Multi-Master SPI

网友(2015-10-26):
    对主站的是可以的  只要你处理好时序  一般的芯片都可以实现 其实通讯 所谓的主从都是人为客观定义的 都是程序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