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板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5-06-19):
有一块板子,2*5拼板,成品尺寸92.3*104.28mm,TOP铜面积17%,BOTTOM层铜面积30%,表面处理有铅喷锡,在焊接后客户反馈因板子翘曲问题,影响后续焊接,导致焊接偏位及虚焊的品质问题产生。请各位分析下是制板还是焊接的原因造成的翘曲。。。。。。

网友A:
提供个思路可能与叠构有关!叠构如果不对称很容易出现板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思路可能与叠构有关!叠构如果不对称很容易出现板翘!

谢谢您的回复,是个四层板,叠层对称,做了两批次都有这个情况。。。。。是不是外层线路太稀疏造成的,内层是两层大铜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是个四层板,叠层对称,做了两批次都有这个情况。。。。。是不是外层线路太稀疏造成的,内 ...

也有這個可能,所以才有平衡銅一說!

楼主:
外层铺点铜皮,再试一版吧。。。。。

网友(2015-07-24):
对层铺铜率最好相差10%以内,拼板连接位置也不要偏差太多

网友:
散热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