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网络标号批量更改问题?

楼主(2015-06-19):
orcad中网络标号批量更改问题?

网友A:
在第一页,dsn上右键,edit obj pro,然后打开编辑页面并切换到alias标签,然后想怎么批量就怎么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一页,dsn上右键,edit obj pro,然后打开编辑页面并切换到alias标签,然后想怎么批量就怎么批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