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弱弱的问下CST中怎么设置屏蔽双绞线

楼主(2015-06-19):
弱弱的问下CST中怎么设置屏蔽双绞线,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过你可以参照下HFSS中双绞线的设计方式。应该不能,最主要的就是设置好相关的变量参数。

网友:
画完一根螺旋线后采用平面镜像复用即可构成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