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ndition PCB 怎么设置多个过孔

楼主(2015-06-19):
如题,setup里面过孔定义好像只能定义一个全通过孔,如果板子上有多个过孔,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不需要设置,你只要在padstack里面建好你需要的所有过孔之后,在走线的时候,右击鼠标可以选择你需要的过孔。

网友:
可以的,有一个MOV功能可以一下打几个孔,这几个孔是一个整体!

网友:
有点不理解你这问题。如果你是想说,不同的信号用或者像BGA的特殊区域要用另一种孔,那么请在CES里面创建一个区域规则,然后将对应的空设置成你想要的。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网络既可以用这个孔,又可以用另外一种,那么请你从库导入你需要的孔,然后在setup里面勾选允许在板子上使用的孔,当你打孔是右键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用的过孔

网友(2015-08-27):
貌似设置过孔的类型不能相同,我也有相同的困惑呢。bga扇出和普通布线时用的通孔大小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