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标出错了,求救啊!

楼主(2015-06-19):
    最近画了一个BGA芯片,分成了好多模块的,以前都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画的,但是这次是用new part creation Spreadsheet 导成的,生成网表后出现如下问题:
RROR(SPCODD-47): Packaging can not complete because the file ./pstchip.dat could not be loaded. There might be syntax errors in this file. Ensure that the syntax is correct before proceeding.
#53 ERROR(SPCODD-53): Packaging can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packaging has encountered a null object ID. The design may not have been saved correctly. Save the design before packaging.
#941 ERROR(ORCAP-3602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谁有经验的或者解决过的帮帮忙!另祝大家端午安康!

网友:
貌似是封装有问题,可以把原理图删除只保留BGA芯片部分,上传看看,因为这个报错没有说具体位置。

网友A:
调用封装有问题,可以试着改变下,给每个部分都调用下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封装有问题,可以试着改变下,给每个部分都调用下封装

感谢版主,感谢各位,的确是封装调用问题,调用了系统自带的CONNECTOR下的CONN SOCKET40,出现生产网表错误,后来改成CONN SOCKET20*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感谢各位,的确是封装调用问题,调用了系统自带的CONNECTOR下的CONN SOCKET40,出现生产网表错 ...

感谢要实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