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带状线和微带线。

楼主(2015-06-19):
什么是带状线和微带线。

网友:
简单的理解就是带状线有两个参考平面,微带线只有一个参考平面;再简单点就是外层的是微带线,内层的是带状线。当然,如果要理解其本质,可以去找相关资料看看,很多讲传输线的书籍都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A:
带状线(stripline)是一条置于两层导电平面之间的电介质中间的信号线。

例如在PCB中,内层是信号线层,相邻两个层是地平面,就构成了带状线.

微带线相比,带状线传播速度慢。

在同种介质介电常数和介质厚度的情况下,带状线阻抗较小。

同种阻抗的情况下带状线损耗较大(因线宽较小)。带状线两边都是地,不易受到干扰。

网友A:
微带线(microstrip)是一根带状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用一种电介质隔离开。

例如在PCB中,外表面是信号线层,多层板的相邻内层是地平面,或者双面板的另一面是地平面,就构成了微带线。

与带状线相比,微带线传播速度快。在同种介质介电常数和介质厚度的情况下,微带线阻抗较大。

同种阻抗的情况下微带线损耗较小(因线宽较大)。

另外由于微带线一边是空气,因此易受干扰(带状线两边都是地,隔开了干扰)。

网友:
这个是不是对阻抗线的一种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带线(microstrip)是一根带状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用一种电介质隔离开。

例如在PCB中,外表面是信号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5-11-19):
    终于知道什么事带状线和微带线了,学习了

网友(2016-02-22):
引用 网友A:
    带状线(stripline)是一条置于两层导电平面之间的电介质中间的信号线。

    例如在PCB中,内层是信号线 ...

    针对于概念,好多个问号,请求指教!?

表层走线  参考层是GND      表层的所有的走线都称之为微带线 ??
内层走线  两参考平面        所有的走线就都是带状线了??
    另外:嵌入式微带线, 双带状线怎么解释?

    之前有看过资料说:要对PCB中的微带线特殊考虑。如果整层都是微带线的话  就没必要进行特殊考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