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BoardSim导入PCB

楼主(2015-06-22):
刚学Hyperlynx8.2仿真,AD画的PCB,如何能导入到Hyperlynx BoardSim中去,AD9可以另存为.hyp文件夹格式,但提示有错,导不进去,AD15好像没有直接将PCB转化为.hyp格式,请问大神是如何将PCB转化Hyperlynx BoardSim中的,求方法?谢谢

网友A:
转化为O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化为ODB++

AD9好像没有转化成ODB++文件,

网友A:
那你就直接转hyp格式,看是什么错误?贴出错误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直接转hyp格式,看是什么错误?贴出错误来看看

提示错误,是不是元件命名不符合,那又要怎么查找到错误呢?

网友A:
你的R代表的是什么?你的电阻是使用什么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代表的是什么?你的电阻是使用什么代替的?

R是代表电阻,RP代表的是排阻,hyperlynx中的R,RP也都有,见图片,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开.hyp文件查找错误呢(除了用可以记事本打开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代表的是什么?你的电阻是使用什么代替的?

现在可以导进去了,原来是有些器件有辅助焊盘,且没有编号造成的,还是要感谢菩提老树,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开始摸索怎么仿真,还有器件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