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差分线规则的设置

楼主(2015-06-23):
    我有一个简单的板用Spartan 6的XC6SLX16-2FTG256C, 加一个MT46H32M16LFBF LPDDR SDRAM, 在加一个HDMI输出到显示器显示;
    其中LPDDR SDRAM的时钟和HDMI都是差分设置,我做以下规则设置,不知是否可行?LPDDR SDRAM 的时钟只有200MHz。

楼主:
    刚知道hdmi要阻抗匹配100Ω±15%

网友:
    Uncoupled length如果设置参数的话,20mil是不够的;
    Dynamic Phase参数不用设;
线距/线宽(Primary Gap Primary Width)参数太小,做不到100欧阻抗,建议线距/线宽设为:7/6,后面让板厂根据阻抗要求去调整。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请问Uncoupled length设置多少为好?

楼主:
    另外我查了一下板厂的板材结构:
    4 Layer Board Stackup and Specifications :
        1 oz copper (1.4 mil)
        6.7 mil prepreg
    0.5 oz copper (0.7 mil)
        47 mil core
        0.5 oz copper (0.7 mil)
    6.7 mil prepreg
    1 oz copper (1.4 mil)

The substrate for both the core and prepreg is FR408, with a dielectric constant of 3.66 at 1GHz。

    这个没提到阻焊层的信息,我用si9000计算的差分100欧阻抗匹配的时候,是要(1)Edge-Counpled Surface Microstrip 1B  ---不带阻焊层;还是(2)Edge-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 1B  --- 带阻焊层?

楼主:
    (1)我分别用不带Solder mask和带Solder mask的参数算了一个, 如下图,请问我该选哪个合适?
    (2)Solder mask的参数我都取了0.5. 另外,关于走线宽度我是直接取W1,  还是要W1+Etch loss?
(3)关于板材的介电常数,这个厂用的FR408, with a dielectric constant of 3.66 at 1GHz, 我查了一下
    FR408的datasheet: http://www.isola-group.com/wp-co ... preg-Data-Sheet.pdf
    是说3.65到3.69, 我是否直接取3.66就可以了?还是要取通用的4.2?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请问Uncoupled length设置多少为好?

理论上应该为0,实际上要看布线情况,尽量减少两根线分开的长度,使这个数值尽量小。

网友(2015-11-05):
    hdmi要阻抗匹配10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