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图形 导入复制的问题?

楼主(2015-06-23):
在EE中 如何将DXF中的图形复制成板框 只能复制圆形 或者线段 由线段构成的矩形怎么复制???

网友:
选中矩形框,按住ctrl键,同时双击鼠标左键。

网友:
想要做板框要是闭合的Shape才可以,你的DXF本身是不闭合的吧!

网友:
先要将一段段的线段等DXF元素通过create  poly 处理车工你封闭框,然后复制改属性BOARD OUTLINE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