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nger多通道复用设计

楼主(2015-06-23):
多通道设计技术概述
在设计中,某一部分电路经常需要重复2次,甚至更多。利用altium Designer 的多通道设计支持,只需要作为独立的子图层绘制通道电路图一次,然后将其包括在项目中即可,系统在进行项目编译时会自动创建正确的网络表。

10.2 多通道设计
10.2.1多通道模块设计
创建多通道设计,首先要创建一个PCB工程文件,它所包含的原理图文件要加载PCB工程中。创建多通道设计步骤如下。
(1)创建一个新的原理图文件,在其中绘制作为通道的电路原理图,并将它加入到工程文件中。为了区别和演示,原理图命名为:A.SchDoc。
(2)再次创建一个新的原理图文件,保存为B.SchDoc。后,在该原理图中绘制一个多通道的方块电路图。
3)执行菜单命令“PlaceSheet Symbo1,放置方块电路图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感谢吉迷哥,谢谢!

网友:
Repeat(F,1,8)
F真的随便写么?还是根据哪里的名字来的啊

网友:
Comparing Documents
  Schematic Document [B.SchDoc]
  PCB Document [00.SchDoc]

None of the 101differences detected can be resolved by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ESOs
View Differences?

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
我现在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altium desinger的project只能是flat、hierarchy、global三种结构。如果用复用,一定是hierarchy结构(因为有sheet entry),所以所有图纸之间的连接都要做port-sheet entry连接,我有FPGA,几百个信号,标注起来工作量巨大。
奇怪为什么不能支持混合结构呢。
我现在上层按global设想做的,netlabel应该都是global的,需要复用的电路在低层。生成的网表文件中,上层的图纸netlabel都有,但是都是独立的,没有合并,其实只要合并就行了。
不知是我没用对还是altium desinger就是不支持。
信号接上off sheet connector也没用,creat component from sheet 后这个component也不知怎么用。

如果不支持混合结构,我感觉这个复用看上去很好,但不实用,程序带的例子没什么上层信号,可以用,上层是FPGA的话,没法用。

网友:
altium  有harness 功能,这样的端口也可以复用,不过不太清楚复用后的模块如何与其它模块连接啊,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2015-09-16):
学习了,这种问题常遇到

网友(2015-10-27):
这个多通道复用实际上PROTEL也有,但是对于PCB设计部分没有一点作用,只是原理图的总图可以方便些吧

网友(2016-11-24):
谢谢分享,用用看。我碰到的是重复电路要画10组,看看能不能复用。

网友(2018-01-19):
正在学习这样方面

网友:
文档很一般,网上随处可见,不值得下载

网友(2018-03-08):
+ i4 y- w6 ~1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