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已经画好的静态shape 如何倒成圆弧的呢?

楼主(2015-06-23):
请教 已经画好的静态shape 如何倒成圆弧的呢?

网友A:
    不怕死就转成动态,然后把铜箔参数设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怕死就转成动态,然后把铜箔参数设置一下:

那果断不怕死~~其实这个没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果断不怕死~~其实这个没啥吧

    同一个铜箔转一次两次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外形特别复杂、避让特别多的静态铜箔就不要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