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ckage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5-06-23):
对于手机平台,在仿真LPDDR2/LPDDR3时,考虑package和不考虑package的差异会有多大?

网友:
一般都会有差异,差异大小与芯片封装有关系

网友:
封装仿真时能不能忽略取决于该芯片封装寄生参数的大小。DDR芯片封装参数一般比较小,对于信号质量仿真一般可以忽略,主控芯片的封装对信号影响大些,最好加上;如果做时序仿真的话,封装参数就最好加上,这个对时序影响比较大

网友:
有model的話就全都套上吧
一般package 模型
都要得到的

网友:
关键在于你能测试什么。如果你测不了die,加package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你对比不了仿真数据和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