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和ORCAD16.5 怎么交互

楼主(2015-06-23):
我试两种方法:1.orcad to pads Logic  但我在PADS Logic里面找不到支持DSN文件格式,只能支持SCH文件,导入打开都不行。
                      2.用PCBNavigator 这个媒介软件,但好像只是支持低级版本,最高只有5.1。
  有没有更好的交互方法,或者怎么解决上面两个问题?

网友A:
    16.5转成16.2的 再导入到logic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转成16.2的 再导入到logic 即可

    转成16.2也只是DSN这种格式,导入的时候还是找不到,听说还会网络丢失

网友:
    ORCAD和PADS本身就是两家公司的产品,没有交互的!可以将Orcad原理图转成Log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成16.2也只是DSN这种格式,导入的时候还是找不到,听说还会网络丢失

导入的时候选择10.5格式的就可以  导入后的logic和pads做布局映射 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已解决,还要转成16.2,昨天找不到别的格式,可能是破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