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wap/pinuse inconsistency 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23):
在修改原理图的一个元件的PIN GROUP属性后,
 在导入网表就出现的以下错误:
#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in 'A1' for function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on device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has swap/pinuse inconsistency.
 #2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in 'A2' for function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on device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has swap/pinuse inconsistency.
 #3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in 'A3' for function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on device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has swap/pinuse inconsistency.
 #4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in 'A4' for function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on device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has swap/pinuse inconsistency.
 #5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in 'A5' for function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on device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has swap/pinuse inconsistency.
Device 'FCT16245_4_SOIC48_FCT16245'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以上PIN的PIN GROUP属性为:1

网友A:
    可能是PIN GROUP属性没设置好,截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IN GROUP属性没设置好,截个图上来看看。

    谢谢!已经搞定了!
开始我设置的PINgroup为三个组,分别为1.2.3,出现以上错误。后来改为一个组,为1,就好了!
    其实我是想分开三个组,这样信号就不会调错了,直接一个组,容易出错!
但是平常设置FPGA,设置好多组都可以的,这次设置的插座分组怎么就不行呢?请教版主!!!谢谢!!!

网友:
    FPGA所有PIN脚可配置,BGA出线以Layout为主,原理图根据走线调。所以要设置PIN GROUP,使用swap pin功能来调整pin net以适应走线。